楼主(2016-08-01):
看到一个小电控箱C25A+通断开关+5.5KW变频器+电机, 空开是上下推的形式,通断开关嘛旋转式,空开置于柜内,负荷通断开关置于柜面,方便人操作通断电; 感觉设计反了,我的理解应该将通断开关放在空开上端,为
工厂供电+ 负荷开关+ 空气开关+ 变频器+电机,而非 工厂供电+ 空气开关+ 负荷开关+ 变频器+电机; 可能因为负荷开关置于面板,经常需要操作的原因,设计者选择了后面一种,大家讨论下,哪种设计更科学?

网友A:
小电控箱这样装只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装前装后在意义上不大

网友B:
空气开关也是负荷开关的类型之一,也是可以带负载进行切断电源的。那种旋钮式的负荷开关也是空气开关的类型。两者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操作方式不一样而已。

两者的安装位置区别,跟其发挥的具体作用有着紧密的关系,空气开关是维修时做的切断使用,旋钮式的负荷开关则是做日常的开停机使用,两者的使用频率不言而喻,所以,后者(旋钮式的空气开关)更加容易损坏,

当旋钮式的空气开关损坏以后,您认为那种接线方案更加方便电气维护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更换呢?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