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就是铭牌上写着电容量多少千瓦。

比如设备用到电机、开关电源、传感器、驱动器等各种电气元件。

是简单的累加吗?还是有特别的测试方法,或者计算标准,求教各位。

网友A:
加起来留点余量

网友B:
就是加+加+加+呗!不是计算,很复杂,总功率……就是把各个电器的容量+++

网友C:
全部加起来就OK了!

网友D:
要准就是运行后测实际电流,按铭牌加起来的容量会很大,脱离实际

网友E:
关键是都加起来,还要考虑一个合理的工程裕量。

网友F:
现实中的情况,所有的工控配件都不可能一直的满负荷的运行的,所以,即使累加起来以后,真实的耗电量大概都是70%~90%左右。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开机瞬间所需的启动冲击电量。
一般都是往大数值核算,原因你懂得的。算少了,不能运行,唯你试问。算多了,只要不是多得离谱,就OK了。

网友G:
其实一般算来,预留20%的的量就可以了。

网友H:
累加后配余量是最保险的
也有计算同时运行率的
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还是算累计值!

网友I:
用 负荷统计表 法。

网友J:
加起来的,通常都往大的选

网友K:
粗略估计一下,再流出余量就行了。

网友L(2016-09-01):
    我们通常说的设备容量是指设备的千瓦数,即有功功率。如果铭牌上给出了设备的容量为千伏安及额定功率因数的情况下,千瓦数=千伏安*额定功率因数。
我们知道一个设备的利用率不可能百分百利用,即满负荷运行,设备数量特别多的时候,这么多的设备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时运行,这时候为了计算某个时刻的用电容量,就需要考虑设备的需要系数或利用系数,比如高峰时候,设备最多有一半在工作,我们就取系数为0.5,然后用千瓦数乘以系数0.5,得出的值就是俗称的计算负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