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新手提问

楼主(2016-08-01):
上图中怎么有的输入带I有的不带,输出也是一样的?应该怎么样解决?这PLC也和西门子的一样?要先硬件组态?

网友A:
超出CPU本体的输入、输出就没有I和Q了。

楼主:
如果增加了扩展会自动显示I或Q吗?加了扩展需要组态吗?

网友B:
所有的区域不同

网友C:
输入,输出和中间继电器的编号,建议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D:
cp1h 1l 1e的,不需要组态

网友E:
不需要 组态,输入 输入与输出点时不需要带I和Q 输入从0.00开始 输出从100.00开始 建议看一下手册

网友F:
这个带符号的属于自定义名称,不带符号的属于系统默认分配地址

网友G:
I\Q对应硬件的输入输出端口,还有M、W等是内部也就时所说软元件相当于继电器,这些软元件使用是按字节地址.位[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