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fx2n32mr的plc,e6bc-cwz6c 1000的编码器,方便面生产线上的,现在油炸和风冷机不同步,运行监控显示如下,各位给看看,问题在哪里啊?切断为什么数值这么大呢?
编码器换过了。

网友A:
MT506的屏;
编码器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506的屏;
编码器有几个?
切断一个,油炸一个,风冷一个。现在主要表现在油炸和风冷不同步,切断之后油炸再后面风冷。

网友B:
单相高速计数?

网友C: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高速计数?
编码器一圈脉冲1000,油炸,风冷都在1000以下,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切断到9000多了?接线都检查过了,z相也没问题,油炸和风冷机变频也好像在时时调整。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D:
那你有观察过正常开机时候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观察过正常开机时候是多少吗?
没有,我来这个厂子,已经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观察过正常开机时候是多少吗?
没有,我来这个厂子,已经这样了
有类似的设备可供参考吗,没有你就要摸工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观察过正常开机时候是多少吗?
没有,我来这个厂子,已经这样了
有类似的设备可供参考吗,没有你就要摸工艺咯!
三条线,三种柜子。两个是后来改过的,这个柜子08年出厂,厂家都找不到了。

网友E:
改了它!也许还比较简单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工艺参数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归零的传感器

网友H:
有没有可能存在信号受到干扰,做好接地,加个磁环看看。

网友I:
从屏上看切断编码器值是不正常。不过像这种生产线,一般都是以切断机速度为基准,然后油炸机追踪切断机,风冷机追踪油炸机速度。编码器采集各部位的速度进行比较,控制变频器加减速。
从你描述的情况,如果确定切断和油炸同步的话切断机和油炸机的编码器就没有问题,冷却机如果速度一直比油炸机快很可能是冷却机编码器断线或损坏了。
这种连续生产线虽然控制不复杂,不过一般不容易发现故障的具体现象,所以也是不太好修,楼主还是自己尽快熟悉设备才好,如果是做维护的,最好把程序读出来弄清楚到底怎么控制的,方便面生产线只要把同步这一小块弄清楚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J:
变频器运转不同步,有没有可能是油炸跟风冷变频器的使能信号不同步,楼主可以监视一下PLC的输出信号,看看能不能找到两者的规律

如果使能不同步,再看看程序是如何控制的,或者工艺参数有没有必要修改

网友K:
威纶触摸屏有软件不、中文版的

网友L:
编码器有零点校准的操作的,更换崭新的编码器也是如此。
如果你想维修该机,就必须弄懂该机的控制原理,包括读取PLC内部的程序出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屏上看切断编码器值是不正常。不过像这种生产线,一般都是以切断机速度为基准,然后油炸机追踪切断机,风冷机追踪油炸机速度。编码器采集各部位的速度进行比较,控制变频器加减速。
从你描述的情况,如果确定切断和油炸同步的话切断机和油炸机的编码器就没有问题,冷却机如果速度一直比油炸机快很可能是冷却机编码器断线或损坏了。
这种连续生产线虽然控制不复杂,不过一般不容易发现故障的具体现象,所以也是不太好修,楼主还是自己尽快熟悉设备才好,如果是做维护的,最好把程序读出来弄清楚到底怎么控制的,方便面生产线只要把同步这一小块弄清楚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了。
你好,感谢你的详细回复,方便面生产线的确应该是切断为基准,油炸和风冷依次同步。这个柜子给出的图纸和编码器接线稍有不符,图上是切断只输出z相信号,可是实际接线和触摸屏是运行检测可以看出是a相z相都输入,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改的。
增量编码器的z相不是输出零位信号吗?按说切断编码器z相输出信号后,编码器应该重新从零开始计脉冲,怎么会出现9000多的值呢?触摸屏检测可以看到切断机编码器的z相输入信号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编码器有零点校准的操作的,更换崭新的编码器也是如此。
如果你想维修该机,就必须弄懂该机的控制原理,包括读取PLC内部的程序出来研究。
旋转增量编码器的z相不是能输出零位信号吗?还一定要找零位吗?
之前没有弄过编码器,实在是没办法了。

风冷机运行一段时间里好像是同步的,可是过一会严重失步,好像速度是慢了,调节比例也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M:
里面控制没搞明白,应该不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J:
切断A相的脉冲数,有没有归零的时候?有没有规律?

网友N:
楼主这个估计得从工艺控制上找找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断A相的脉冲数,有没有归零的时候?有没有规律?
没有规律性。偶尔也有一段时间可以复零,脉冲在1000以下,检查过线路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J:
那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O:
是不是换过不同型号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