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如题!
该线缆是连接7个设备之间的通讯线缆,形成modbus总线,每个设备之间的通讯线缆可能长达3-6米,具体的线缆粗细和规格该如何选择?是选择RSVP吗,具体多粗呢?线缆的粗了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常用就是0.3 0.5的吧

网友B:
建议专门的485双绞线。
比如西门子那种紫色皮的dp线。

网友C:
屏蔽双绞线,2*0.3就OK了!

网友D:
三芯屏蔽电缆,0.3的就行。

网友E:
我们公司的10台订餐机485通讯,距离有将近100米,用的全是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何用网线呢?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何用网线呢?是不是太细了?

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线径细不细反正用了8年了从来没出过问题,个人觉得网线是双绞线也有带屏蔽的,价格便宜,你要觉得细可以并起来用,现在看到一些摄像头也是用网线做。

网友F:
网线没问题的,双绞线只要你线脚选好了就行,别接受和发送接的不是一对绞线就好。

网友G:
RVVP 带屏蔽层的双绞线!

网友H:
好像以前用的全部是网线做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固定敷设使用紫色皮的,移动的话要用绿色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