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问题

楼主(2016-08-01):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指令是不是必须要设机械原点?

网友A:
相对定位还用吗

网友B:
个人经常用绝对定位,相对定位很少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相对定位不用只是不太确定,绝对定位必须用是吧

网友C:
弄好上下限位  别撞了就好

网友D:
绝对定位需要机械原点,相对定位不必须设机械原点。

网友E:
绝对定位需要基准,也就是原点归零,相对定位不需要

网友F:
相对指令是以目前的位置为起点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原点;

网友G:
绝对定位需要,因为位置都是绝对的,都是从零点开始走的距离
相对定位,是相对于当前的位置走多少距离

网友E:
绝对定位需要在原点将内部特殊寄存器归零处理,相对定位只是跟当前位置的差值,不需考虑原点不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