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一开始24v整流二极管击穿,测量后级没短路,直接换上一个送电几秒就烧了,后检查充电继点器三极管ce极有漏电,更换后,上电几分钟二极管又击穿了,滤波电容已经更换,继电器已更换,风扇拔掉了还是烧。

网友A:
电压高,输出短路,二极管电流太小,都会烧二极管。

网友B:
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C:
烧掉后,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原来是什么类型二极管?你更换的又是什么类型二极管?

网友E:
估计你换的管型号不对,或者是质量问题。

楼主:
原型号uf2004,用ru2代换的

网友F:
没搞清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