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 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16-08-01):
原来设计,接触器吸合信合进入PLC ,然后PLC 输出模块在输出来带动指示灯。为了节省输出模块的点,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这么做没毛病,可以。相当于对DI并联了一个阻抗。就是使L+多增加点电流而已,负载比以前重了。

网友B:
当DO由于各种原因无输出时,指示灯也是有可能亮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D:
指示灯指示输入端信号比较合理

网友E:
这可能还要看设置目的是什么,是指示KM的状态还是其他。

网友F:
如果指示短路的该怎么办呢?

网友G:
km坏了就一直指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会亮???有没有好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有朋友说 可能会出现 接触器不吸合时 指示灯也亮

网友H:
作为动作条件输入指示可以,作为输出条件就不太妥当了

网友I:
楼主你这图怎么发上去的、我选图片上传完了发不出图片、只发出写的标题文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的IE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输入信号和指示灯最好分开,如果灯泡短路会对输入点造成损坏

网友K:
直接连KM不是更便捷,多此一举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因为指示灯和PLC  是在一起,接触器在其他地方,如果按您说的话,需要多放一颗线。我们要考虑成本

网友L:
这也省到家了
还是上中继好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吗?给你看一个实例:

想指望从变频器的端口向外流出电流嘛?那是不可能的。嘻嘻。看看吧,这是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变频器开关量输入端子功能图。那个电阻改成了灯泡,不是一样的吗?

不要听说,要自己看,自己分析,别人说的仅作参考。自己要经过思考,自己下结论,然后自己亲手试一试。验证自己的分析。这就是学用结合。

网友M:
可以用、不过有多余触点的话分开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