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点东西

楼主(2016-08-01):
大家在制作西门子200 配线时,一般都用几平方的线。 0.75  1.0 ??

网友A:
0.75的

网友B:
1.0 1.5都用过

网友C:
如果24V的话0.3-0.5,220V的0.5-1

网友D:
0.75

网友E:
输入点一般是0.5平方,输出如果是晶体管的,一般也是0.5的;继电器的要看接什么负载,最大1平线。

网友F:
0.75 的线就可以了啊。

楼主:
我感觉也用0.75

网友G:
0.75或1.0的都可以

网友H:
0.5就可以

网友I:
0.75或1.0,还是0.75好用,就是有时要买都是没现货

网友J:
我们这里一般都用0.75的。

网友K:
这个线径没有多大关系吧!
最小0.5的也用过!

网友L:
输入端一般用0.3-0.5就可以,输出端用0.7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