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温控正负零 很容易。

楼主(2016-08-01):
。。。。。平台是西门子1200 。
组了个PID温控 。
自整定 , 上传自整定参数。
电热水壶,温度控制,控制
状态 --- 正负零 。
哦也!

网友A:
你这也太高端了,有这么好的学习设备

网友B:
加点扰动,再来加一瓢水。

网友C:
楼主加热设备 确实高大上

网友D:
装备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热设备 确实高大上
。。。。学习做试验,电水壶搞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扰动,再来加一瓢水。
。。。。。加过扰动,立刻加温。
到设定温度,来回震荡
几次,又正负零。

网友E:
用接触器控制加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接触器控制加热电源?
。。。。对啊,PWM控制输出。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固态继电器效果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效果会不会更好?
。。。。。反过来问你:干嘛要用固态
                    继电器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固态继电器灵敏度高,开关速度快,现在现场控制继电器加热的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态继电器灵敏度高,开关速度快,现在现场控制继电器加热的不多见了
。。。。这样的温控系统。

                在到达温度设定值
                后,好长时间才吸合
                 一次。用固态可以,不
                用也无所谓。

网友F:
想法不错,但能用PWM方式控制接触器我还头一回听说,你确定接触器能这么频繁开关?貌似我只在工业上见过用PWM控制可控硅的方式开驱动电热管

楼主:
。。。。。频繁开关?

                   呃。。。。算了,懒得说了。

网友F:
当然还有楼上说的SSD方式,因无触点,可承受较高的开关频率

楼主:
。。。。。我有点反应过来了。

                   楼上两位师兄可能想象成
                   PWM脉冲调制了吧!

                    我这个是PMW占空比输出
                    啊!接触器足足有余啊。

                     加温一直吸合,到设定值
                     附近才震蕩几次,然后就
                     维持设定值不定时的吸合

                      下次我做个模拟量输出
                       线性加热就不能用接触器
                       了。

网友F:
这位兄弟,这边只单纯讨论技术问题,有些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S7-1200 PID的PWM就是脉宽调制,不存在PMW的说法,你现在玩玩小功率的电加热管没问题,工业上大功率的电加热管用你当前的方式试试,两个50KW的导热油加热管我就玩过,一个PWM方式驱动SSD,另外一个也直接接触器,接触器开关的瞬间冒出的电狐让你要远离3米才觉得安全,开关的频率最少都是分钟级别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兄弟,这边只单纯讨论技术问题,有些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S7-1200 PID的PWM就是脉宽调制,不存在PMW的说法,你现在玩玩小功率的电加热管没问题,工业上大功率的电加热管用你当前的方式试试,两个50KW的导热油加热管我就玩过,一个PWM方式驱动SSD,另外一个也直接接触器,接触器开关的瞬间冒出的电狐让你要远离3米才觉得安全,开关的频率最少都是分钟级别以上。
。。。。。要是大功率加热。
我就用模拟量输出
线性加温,比PWM
.方式更稳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实际中应该都用固态继电器,接触器容易坏。

网友H:
楼主为了试验
把裤子都捐献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扰动,再来加一瓢水。
。。。。。加过扰动,立刻加温。
到设定温度,来回震荡
几次,又正负零。
高手!

网友J(2016-10-02):
小弟膜拜之

网友K:
功能块比较好用啊

网友L:
楼主的学习设备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