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严老师你好:电梯上变频器一个月烧坏3个变频器,测量电机三项阻值正常,不接地,接触器都换新的,换上用几天就坏了,求老师指点原因?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频器用了9年了

网友A:
制动电阻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检查,一会去查查

网友B:
加制动电阻 小吧

网友C:
要看坏了什么东西,根据故障部位分析原因。

网友D:
是换了模块    还是整个模块都坏了

网友D:
 还是整个变频都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制动电阻是好的,

楼主:
模块整流逆变都坏了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电机啊,电机存在线圈小伤痕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F:
变频器用了九年了。开关电源、驱动供电的电容,主电路电容,估计大部分或失容,或内阻变大,应该彻底检查一遍,有不良的要坚决更换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直接换一台新的测试:新的如果经常报故障就是电机坏了或者机械卡阻导致过载

网友H:
电梯变频重点检查制动电路,你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烧的是整流部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莫纳克一体机,4015,测量发现整流坏,逆变U相和“-”反正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