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1):
工厂大门,有导轨,遥控的,可以正常关到位,但是十次大概有1,2次打不开,遥控后没反应,必须手推2米远左右,才能遥控打开,门卫师傅说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打算换线,但不能确定是这个问题,大太阳的,7芯线,也不太好查,有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吗?

检查后发现,7芯线只用了6根,怀疑是反转时那根线接触不好,昨天就已并线,早上门卫反映还不行,下午又并到正转的线上去,明天听反馈吧。因为电机出来就三根,其中黑色是公共线,而电机关门没问题,因此只可能断一根。谢谢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A:
电缆线老化有断芯,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推测可能是关门时电线拉长了,线芯中间有断的。所以开门手推2米远左右,线内部断的部位又合在一起,通电又开门了。对策:当门关好时,把电源断开,把7芯线铜丝绞在一起,然后在另一端用万用表检测任意两芯线有无导通,就可以判断哪根线有问题。再用备用的线代替即可。

网友C:
关上门,发现不通的时候拆线对比着量。

网友D:
测量一下控制器,可以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查下限位开关,在地板上有磁感应
查线路,按遥控时继电器是否有动作等等

网友F:
是不是电源线有断的地方呀。

网友G:
检查一下传感器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H:
应该是软线内部断线

网友I:
可以先临时接个线  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再考虑其他可能。

网友J:
能关,电机线应当是好的(但不排除拉伸而接触不良等情况),遥控应当也是好的;推动后能走,说明没有硬性损坏。
可观察打不开时,故障可否重复,电机是否得电、是否在运转,从而分辨是电气问题还是其他情况。

网友K:
换下线试试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以先临时接个线  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再考虑其他可能。
替换法维修,这个方法常用

网友L:
只能换线了

网友M:
换线吧。这个要试下。

网友N:
按遥控时继电器是否有动作?如果有,换线吧

网友O:
遥控的先考虑是不是遥控按钮接触不良,再考虑电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