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表接线

楼主(2016-08-02):
一个630A空开,2条240*3+2*120平电缆,6个240电缆头压接240平铜鼻子,400/5电流互感器6个,3(6)A三相四线机械电表一块,由于400/5A电流互感器内径不是很大,所以1个电流互感器只能穿过1个240平的铜鼻子,6个240平电缆头共穿6个电流互感器,黄绿红三色240平6个电缆头同色两两相并接至630A空开的三个输出端,像这种情况如何把电流互感器的12根引出线接到电表的相应端子上,能准确计费吗,具体如何接呢?

网友A:
估计太准不了,你怎样判断互感器的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太准不了,你怎样判断互感器的同名端?
互感器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电缆同是从互感器的p1侧穿入p2侧穿出,互感器的两端有s1,s2标注可以区分极性。

网友B:
6个电流互感器不能只使用一个电能表进行计量。标准的计量方式就是一个电能表接3个电流互感器。6个电流互感器必须要安装两个电能表。

网友C:
6个互感器接一个电表没接过,不敢下结论。

网友D:
理论上看把2次侧并联应该可以,楼主可以先用电流表试验一下。
根据此配置就算可行,要注意总的电流,用的是400:5互感器,也就是80比的,电表最大电流是6A,要考虑总的电流会不会超过48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看把2次侧并联应该可以,楼主可以先用电流表试验一下。
根据此配置就算可行,要注意总的电流,用的是400:5互感器,也就是80比的,电表最大电流是6A,要考虑总的电流会不会超过480A。
假如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并联接入电表,那电表的度数倍率还是80倍吗?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并联使用的情况没有见到过,大概应如3楼所说吧。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换大点的互感器?

网友G:
为什么不接到630A空开的上端呢?

网友H:
互感器同名端不要搞错,互感器型号变比一定相同,两个互感器K1 K2分别并联接入电能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如不放心,你可以测量一下二个并联互感的电流值*变流比后与一次电流是否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接到630A空开的上端呢?
上端没有空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换大点的互感器?
手头上有现成的,能用就用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看把2次侧并联应该可以,楼主可以先用电流表试验一下。
根据此配置就算可行,要注意总的电流,用的是400:5互感器,也就是80比的,电表最大电流是6A,要考虑总的电流会不会超过480A。
假如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并联接入电表,那电表的度数倍率还是80倍吗?

倍率肯定是一样的,只是你这种接法分成了两路后再合并而已。看你现在的配置,还是再加一个电表好,因为就算此方法可行,你的电表也小了点。再加一个电表什么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互感器同名端不要搞错,互感器型号变比一定相同,两个互感器K1 K2分别并联接入电能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误差,如不放心,你可以测量一下二个并联互感的电流值*变流比后与一次电流是否有误差!
型号变比品牌是一模一样的6个,试了一下同名端两两相并接入电表,用钳型电流测量电表下端的电流端所得数值乘以倍率所得值,与直接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同相两根电缆的值之和相差不大,所以相同电流互感器一次侧并联和二次侧并联使用方法应该是可行的,再实际使用几天看看。

网友I:
换成内孔大些的电流互感器就好了啊!

网友J:
同厂同型号互感器也不能保证阻抗是一样的
建议换大点的互感器或用两个表计量

网友K:
如五楼所说,你的表的电流是6A,并联接入后,两个互感器总和的是二次侧电流也只有6A,一次侧电流只有480A,这样的话,超过了就不准了,所以你的这个总电流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L:
建议采用两只电能表测量,因为你使用了六只电流互感器,电量是两电能表相加,另一办法是采用母排式电流互感器,这样三只互感器就行了,把互感器安装在空气开关进线的母排上,电能表一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