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维修一台HLP-A系列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显示E.OC.A;检查驱动部分基本正常,静态电压为8V基本正常,屏蔽光耦929后运行还是跳故障E.OC.A;通过检测怀疑控制部分芯片分问题,更换后可以运行,交流输出电压为13V,测试波形发现为以上波形,第一次遇到为什么是这种波形呢,而电压输出又是对了,在直流部分接入24V直流电测试,输出电压在17V左右且很平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款机器波形就是这样的吗?
现在不敢上380V怕炸机,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机器波形是不是对的啊?为什么是这样的波形好乱啊

网友A:
频率调在2Hz左右再看看

楼主:
目前状态是波形状态不对,运行和停止都是一样的波形,和上面的图一样,但是电压又是正常的,难道这个机器的驱动波形不是方波吗?

网友B:
和参数有关,不知道参数的可以恢复出厂试一下。
还有就是驱动光耦不良,但我觉得楼主还是断开模块再测量的好,起码不会有这样的干扰进入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