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如图,求各推荐一款欧姆龙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型号,还有如果你要说打欧姆龙4008204535的,麻烦你绕道,不过你也可以帮我问问    哈哈

网友A:
找5000转的,没听说36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应该无所谓,只要达到要求就行

网友B:
谁家的电机定位整定要20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多少秒?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人家应该是驱动转盘、滚轴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