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有一个加热丝,上电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几秒钟后会降低到额定值。启动电流一般不都是针对感性负载的吗,我觉得加热丝应该属于纯阻性负载。为什么启动电流也会比额定电流大。

网友A:
看其是什么材料的,其电阻率是否与温度有较大关系;
另,具体数据如何,是否属正常使用范围。

网友B:
和温度有关。

网友C:
冷的时候阻值小,大温度高的时候阻值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与冷热无关,因为只有几秒钟电流较大,还来不及等他热

网友D: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与冷热无关,因为只有几秒钟电流较大,还来不及等他热

启动电流与额定电流到底分别是多少,相差多不多。
还有可以测一下在发热的状态下启动电流是多少。如果在发热的状态启动电流比冷态下小,那就是冷热的问题了。
电路控制是接触器的还是可控硅的。

网友F:
顶楼:白炽灯泡的灯丝冷态电阻只有工作正常的十五分之一

网友G:
开关直接接电阻丝还是中间有其他东西?

网友H:
冷阻跟热阻是有区别的!

网友I:
电阻丝的冷态电阻小、跟材料有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与冷热无关,因为只有几秒钟电流较大,还来不及等他热
本来就是需要瞬间将在常温的电阻丝突然升温致高温状态,所以上电瞬间电流飙升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G(2016-12-17):
我觉得10楼的有道理
材料温度导致的

网友K(2017-03-22):
跟刚起动时电阻与周围的环境温差有关吧?

网友I:
冷阻热阻系数、肯定与温度有关

网友L(2019-01-19):
冷启动    正常。

网友M(2019-03-07):
瞬间启动肯定会发热,难道还要很久才能发热吗?楼上说得都对

网友N(2020-01-07):
可以先启动一下,运行5分钟后关掉重启,看启动电流还大不大,可以判断是不是跟温度有关。

网友O:
导体温度达到足够低,阻值会是0欧姆,叫超导体。

网友P:
引用 网友F:
顶楼:白炽灯泡的灯丝冷态电阻只有工作正常的十五分之一
我赞成,修开关电源用灯泡做负载,就要考滤热态。

网友Q(2020-07-28):
除了精密电阻外, 其它的金属材的阻值都会受温度的影响。有可能变大,也有可能变以。

网友R(2020-10-31):
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有过流报警功能。可以监控到过流。

网友S(2025-01-12):
加热丝上电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几秒钟后会降低到额定值,应该是电热丝冷态下电阻偏小所致,但比感性负载电流小多了,有时也与电阻丝材质有一点关系。

网友T(2025-11-26):
加热丝冷态电阻小,电流大,加热以后温度高电阻大。可以在冷态下测一下电阻,加热后马上切断电源,测下电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