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波形有几种?各位同仁大家好,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支持和顶贴,对于变频器驱动部分波形的终结,国产和进口的驱动波形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6-08-02):
目前修过的变频器中驱动波形主要以方波为主,目前还不知道在特殊型号的变频器中到底都有什么区别?有经验丰富的高手们请谈谈关于驱动波形的区别,谢谢

楼主:
上图中的波形是属于什么类型,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波形一致,并伴有8KHZ的载波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这种如果直接上电会不会直接把模块炸掉?

网友A:
除了方波,没有第二种波形,有所不同的是频率的不同,脉宽变化的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方波,半导体电力器件只有工作只开关状态,才能调制出巨大的输出功率。
所以你提的问题根源所在,还是示波器的自身使用出来问题,才导致出现奇怪的波形。出现这种波形,大概就是示波器的测量地和测试板地没有导通

网友B:
原理很重要,IGBT是作为开关器件来应用的,不是线性电路,所以不会有其它波形。驱动或其他电路不良会有一些毛刺或者干扰的波形存在。

网友C:
是不是示波器跟不上啊

楼主:
高手一语中的,确实是示波器表笔坏了,换了个表笔现在可以正常测量了,第一次遇到,这根表笔用了10来年了,示波器是200M的目前还算够用,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