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按下按钮继电器不能自锁

楼主(2016-08-02):
求各位帮我看看为什么按下启动按钮后,在s0.0置位的情况下,
导轨电机正转不能自锁?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呢
切换开关置位 s0.0=1 时
按钮i0.0为1,导轨电机正向不能自锁??

网友A:
都双线圈了 还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成了这样 ,还是不能自锁呢

网友B:
这个直接仿真就可以发现错误的地方

网友C:
楼主仿真看看Q点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D:
西门子的步进编程时在步进梯形图里按条件进行转移、在步进梯形图结束后再将步状态输出

网友E:
建议输出到中继,最后汇总输出到Q

网友F:
觉得尽量使用辅助继电器M、V

网友G:
电脑连上监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