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上下接线是否有明确的安全规定或规则

楼主(2016-08-02):
施工方接线,电源进线接在断路器下口,现在要他整改,需要依据,求帮助。谢谢!

网友A:
电力局的装电表进线端也是下进上出的

网友B:
按GB14048.2-94国家《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标准规定:在断路器铭牌上或载明在制造厂提供的有关资料中,载明电源端和负载端,在制造厂家的样本或使用说明书中都明确指出:断路器的接线方式为上进线,用户不能将电源端和负载端反接。

网友C:
国标没有明确要求,但是在很多安全规程里,低压断路器是不允许下进线的(智能断路器做进线总电源时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大家的习惯,防止误触电。

网友D:
这本是很常识的东西,如果真要找依据只能拿国标出来了。

网友E:
楼主找断路器的说明书有进线出线的标示

网友F:
你是甲方,要他整改就行了,不改就不付钱,这么简单的事,还要找依据,无语了

网友G:
还是上进线的 要不容易引起误会 导致触电

网友H:
如楼上几位所说有安全方面的原因,理由或者可参考2楼;
以前好像还看到过介绍,有种断路器反接线还影响其性能,只是不记得具体的了。

网友I:
看这个板,就是应该上进下出,否则无法分段检修设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是甲方,要他整改就行了,不改就不付钱,这么简单的事,还要找依据,无语了
国家标准就是上进线下出线,

网友K:
真够省事的

网友L:
你这个施工单位有点NB嘞!
开关上进下出是有规范的
你没必要给他墨迹了
直接问他懂不懂嘛!

网友M:
下进上出接线倒是方便了,但跟操作习惯不符。见过一套纯进口设备也是下进上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