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如题,自学西门子,常有些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B:
最多输出不动作了

网友C:
源型输出是24V,漏型输出是0V,自己看着

网友D:
源型和漏型怎么区分

网友E:
就像大家说的   最多没反应啊    不知道楼主现在用的是哪一款的PLC呢?

网友F:
楼主是继电器输出还是其他呢?

网友G:
接到输出的负载不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那如果是输入接错会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网上搜一下源型和漏型的视频讲解,不过要按PLC的品牌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西门子smart

楼主:
西门子smart  应该是晶体管输出吧?

网友H:
呵呵;NPN控制的是负极,PNP控制的是正级;
比如你控制一个24V的继电器,如果搞反了那么继电器不会受PLC输出点ON/OFF的控制,会一直是OFF或ON;

楼主:
嗯嗯,如果是输入搞错会不会烧输入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如果是输入搞错会不会烧输入点?
呵呵;S7-200的PLC,除了第一代的CPU21*外,CPU22*开始输入都是+ -都可以的;
输入公共端接+24V或0V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这个得具体看输出的公共端的要求  三菱貌似有跳线可以选择

网友I:
没有反应

网友J:
没有反应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三菱的从FX3系列开始公共端就全是S/S,是用外部DC24V输入,S/S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所以就不存在烧不烧的情况;
对于之前FX1S/FX1N/FX2N的公共端为COM的型号,由于DC24V已经内置,只需要把COM端与对应的输入点X连接就有信号,如果你搞破坏,非要把+24V接到X上,那么要区分你+24V是PLC上供应的电源就没什么问题,只是输入不亮,但你如用外部开关电源接入就不好说了,有可能会烧毁;

网友K:
原有的元器件都不会动作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源型和漏型怎么区分
我个人认为最直观的区分就是:源型输出是输出点电流方向是流出,漏型是流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帮忙解释那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这个得具体看输出的公共端的要求  三菱貌似有跳线可以选择
跳线? 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这个得具体看输出的公共端的要求  三菱貌似有跳线可以选择
跳线? 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奇心挺强;
FX1S/FX1N/FX2N的PLC在亚洲销售的输入公共端为COM,电源内置,只需要COM与输入点X短接就有信号;
同时FX1S/FX1N/FX2N也有卖到欧美地区的,输入公共端为S/S;

那么二种不可能去设成二个不同的线路板,仅仅在I/O板上通过跳线就可以决定对应的公共端是COM还是S/S;

仅此而已;

不过更改这个也就失去了保修的资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昨天看西门子视频教程的时候有看到一时间没想起来,但是三菱的呢?会烧吗?
这个得具体看输出的公共端的要求  三菱貌似有跳线可以选择
跳线? 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之前使用三菱变频器之类的都看到主板上有个原型和漏型的选择跳线,根据输入输出的电源类型进行选择的,估计PLC应该也会有  楼主有有机会接触的话看看呗

网友H:
呵呵;变频器上的是一个NPN/PNP的选择开关,用来选择输入信号用的公共端是0v还是正极用的,很多变频器主板上都会有,与PLC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懂就问这才是学习之道,谢谢解释。
这么说起来这个跳线一般情况应该是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