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我想控制小车直行,到一个位置之后右转前进,在到达一个位置之后向左转前进,到位后停车。这该怎么实现?是不是要用到伺服或步进电机了?这属于S7-200的运动控制吗?需要使用PTO或PWM脉冲来实现吗?

网友A:
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行程开关代替 否则可用步进电机,PLC按照运动控制向导完成即可

楼主:
这个左转右转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运动控制可以使能方向的呀

网友B:
步进或者伺服的话,加map库

网友C:
拆个遥控玩具车就行了。也可以用两个电机带两个轮,一转一不转就转弯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用步进电机控制的话  需要两个电机啊

1个左右  1个前后,楼主说的过程是两段前后  1段左右

可以把前后的电机安装在左右运行轴上,   左右移动时,前后电机跟随动作。

网友E:
如果有位置检测就用变频控制,纯逻辑控制,没位置检测的考虑用步进电机和相应的驱动

网友F:
不就是个固定角度的转弯吗?犯得着搞这么复杂吗?
1、用12伏的直流马达驱动转弯,跟玩具车一个样。
2、用电磁铁驱动转弯。

至于转弯角度的疑问,用传感器实现,比如转弯完成处埋铁板,车底装近接开关,转弯完成,角度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