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需要哪些

楼主(2016-08-02):
一台高压液阻柜启动。 由于高压柜由供应商提供。请问,PLC 控制方面,需要哪些常规输入和输出信号。大家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A:
输入信号:上限位、上极限、下限位、下极限、液位低、液温高、驱动水阻,水阻柜电机过载,转子短接。输出信号:允许主机启动、主机启动极板下行、转子短接,主机启动完毕极板上行、主机启动超时、转子短接信号灯、液温高信号灯、液位低信号灯,综合报警。

网友B:
1楼说的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