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师指点交流接触器常用几种接线方法

楼主(2016-08-02):
在网上找很多实物接线图,三相四线接法,还有在控制线圈上直接接上零线和单相电,原理应该都是让交流接触器线圈得电吸合主触点的,求大师傅指点几种比较常用的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方式。

网友A:
这个倒没有注意过,如果有继电器控制电路方面的教材,可以看看其基本的电路;
然后留意一下实际中遇到的电路,主要是原理图。

网友B:
没整明白
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方法?

网友C:
没整明白
交流接触器的接线方法

网友D:
没明白楼主所要问的问题!图中接触器最右边的那对触点是接触器保持用的触点,启动按钮按下后,接通接触器380V线圈,接触器吸合,松开按钮后,接触器线圈由C相电源通过停止常闭按钮,接触器下端至上端引到线圈再通过线圈另一端通过热继返回电源A相!

网友E:
首先你得明白 你看的是多少V的控制电路,上图是380V的,也就是用到两根火线来控制接触器。如果是220V接触器,那么用一火一零来接就好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通用继电器接触器动作结构差不多,你可以首先继电器测试
接触器主回路触点不过是电流大还可以自行灭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