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请问下如何控制让两段子程序交替执行??
sbr0 先执行 到位后 和sbr-1在执行,到位后 再执行sbr0
如此交替?谢谢!

网友A:
两个的条件有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子程序都是运动控制,是不同的循环。
如何实现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2个不同的动作循环。
想先让动作循环1执行,再执行动作循环2.

网友C:
本程序利用标志1==0,标志1==1为起始,程序终点置位该标志1==1,标志2==0,另一个程序起始为该标志1==1、标志2==0起始,程序终点置位该标志1==0,标志2==1;
主程序首先用上升沿脉冲置位标志1==0,标志2==1...

网友D:
条件满足转换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的话,标志1和标志2是设成为变量吗?如何在子程序和主程序中传递呢?

网友E:
楼主是用1个点控制了两个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