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我用台达M系列带4KW,400HZ,380V电主轴,应该如何设置参数,我已经设置了POO:03  P01:03 P88:01 P92:01这是我做RS485通讯设置的。接着设置电机参数,P03:400HZ  P52:7.2A  P71:8  其他都不懂设置了。结果电主轴通讯320HZ转起来了,一会就变频器报警OL,还有哪些参数要设置。求具体设置

网友A:
变频器多大的?
电机频率要设成400,另外加减速时间要足够长;
电主轴的负载以后建议选用电主轴专用型的;

网友B:
台达M真没试过带电主轴,有成功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C:
普通的变频器不能带电主轴,即便是转起来之后也会发热严重,新出的VFD-B系列可以带高速电主轴,还有VFD-VE的。

网友D:
M系列属于最简单的,就是普通V/F线性控制,电主轴最起码矢量控制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变频器不能带电主轴,即便是转起来之后也会发热严重,新出的VFD-B系列可以带高速电主轴,还有VFD-VE的。
B系列的话1999年台达就有了,不是什么新系列;
当时台达还有专用的电主轴变频器,最高1000HZ的,是VFD-H系列的;

网友E:
用台达矢量的变频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变频器不能带电主轴,即便是转起来之后也会发热严重,新出的VFD-B系列可以带高速电主轴,还有VFD-VE的。
B系列的话1999年台达就有了,不是什么新系列;
当时台达还有专用的电主轴变频器,最高1000HZ的,是VFD-H系列的;
以前B系列不支持电主轴,前几年把这功能添加了。现在我这边都是使用VFD-B系列驱动高速电主轴。但是VFD-B电容位置容易短路导致炸机,我这炸好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A:
国产的品牌比较灵活,像我们台州产的富凌都推出电主轴专用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品牌比较灵活,像我们台州产的富凌都推出电主轴专用款的;
富凌的不错,铁壳,密封好,很少炸机,买过几台,现在一直在使用。其实还是无锡中远的好,七八年过去了一台都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是3.7KW 足够带动的。后来我设置了最大压频率为400HZ之后就可以了。不太懂什么叫最大电压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成功了,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对这个认知比较浅,这个搭配是一个长期做自动化电路公司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M系列已经成功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