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的浮点数输出地址写错了吗?

楼主(2016-08-02):
(无正文)

网友A:
234换成23看看

网友B:
1.1个字节最大是256 和 234本身没什么关系。
2.地址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VD4和VD6虽然有两个字节重复,但是234在VD4中并没占用VB6 和VB7。 所以数据才会显示正确。
3.,把转换指令换成传送指令试试。把VD6换个地址。
+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用传送指令试了一下, 将 VD6 传送到 VD24 , 结果是 234 , 程序和理解应该没有错, 可能是那个模拟软件上显示不出来, 毕竟不是实体 PLC , 下次找个理由叫公司买一个回来.谢谢.

网友C:
软件贴出来看看!

网友D:
模拟显示问题,程序时没问题的,你的模拟显示全部是按双字来显示的就变成了VD0/VD4/VD8了,在显示V区时从VD6开始才对

网友E:
来来来,楼主休要纠结,看看这个就一目了然啦
+10

网友F:
就算你把地址都写成一样的,只要格式不错,运行结果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