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6-08-02):
1、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呢?
2、外面是一个1秒一接通的接近开关的话,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对它进行计数吗?
3、查资料上说“高速计数器用来累计比PLC扫描频率高的脉冲输入”,想请教的是:你咋知道输入的脉冲是不是比PLC的扫描频率高?什么样的脉冲会产生这么高的频率?PLC的扫描频率是怎么知道的?。
就这5个问题,最近在学习高速计数,有些疑惑,书籍、资料上也找不到答案,感谢论坛的小伙伴们,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10分悬赏,已用7分

网友A:
1.PLC中一般CPU属性中  都可以查看扫描周期,,计数频率低于扫描频率(扫描周期的倒数)2倍,就会丢失上升沿计数。
这时就需要高速计数器。 扫描周期一般几十毫秒——几百毫秒,一般低于200ms。
2.  1 秒1次,用普通计数就可以了。

3.产生高速脉冲,一般都是采用步进电机 或者伺服电机位置模式时,才会产生。
 现在的国产步进电机一般旋转一圈可以产生52000个脉冲,像伺服,如安川现在生产的7系产品,每圈最大脉冲
16777216个脉冲。

网友B:
一秒一个用普通的吧,高速输出就留着用来控制电机转速或定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您真是太专业了,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论坛的小伙伴们,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高速计数器可以采集普通脉冲和不超处理器允许的高速脉冲信号,因为内部采用中断处理所以不受PLC扫描时间影响

楼主:
谢谢伙伴们的解答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果要用编码器来测量电机圈数,使用高速计数器时该如何设置?接线是接在开关量输入吗?谢谢

网友C:
看一下PLC最大扫描时间和I/O刷新时间总和,然后翻倍计算出频率,超出这个频率就是PLC该采用高速计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如果要用编码器来测量电机圈数,使用高速计数器时该如何设置?接线是接在开关量输入吗?谢谢
编码器输出有A B C或者 X Y Z ,一般C或者Z指的是电机每圈,一个脉冲。

当然是接在输入啊。  速度低的话,像每秒1转类的,就不需要高速计数。    需要高速计数的话,一般需要在软件程序中设置哪个点为高速计数点。也有的PLC点是固定的。 一般还需设置是加计数 还是 减计数等。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相应指令即可。

网友E:
1、高频信号处理就用高速计数器。
2、用高速计数器处理低频信号,简直是浪费。
3、工控配件的输出信号和接受信号的频率数值的标识,是由硬件制造商完成的,我们只管核对和使用。高频信号能够传输更加多的电气信息,比如闭路电视信号,它的频率是上亿赫兹。所以人们拼命的研制出频率更加高的电子电路和元器件,比如电脑CPU芯片领域的英特尔公司和超微公司的处理器频率大赛,后来频率的提升技术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就改为多核处理器的竞争。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台电机需要长时间转动,我用的编码器来测它的圈数,最大值能到多少?会不会溢出?

网友F:
简单说如果是编码器你是需要高速计数 ,其它的接近开关等所有的都不需要高速计数。普通计数器C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有台电机需要长时间转动,我用的编码器来测它的圈数,最大值能到多少?会不会溢出?

一般是2^31

超过最大值,跳回到最小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