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最近在做一台设备,触摸屏用的是台达的,在设备的操作面板设计上有点疑问。就是在设计带有触摸屏的设备的操作面板时,除了急停需要实体按钮外,还有哪些功能需要用到实体按钮,哪些可以做在触摸屏上,谢谢了。

网友A:
急停和紧急开车要有实体按钮,常用的数据改变按钮用触屏,我做水处理一般这样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严格的要求吧。

我做的话一般实体按钮: 手动自动的模式转换   自动启动  自动停止  急停   还有电源和报警指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严格的要求吧。

我做的话一般实体按钮: 手动自动的模式转换   自动启动  自动停止  急停   还有电源和报警指示

差不多

报警复位也可以加实体按钮

网友D:
最主要的是急停类的要用实体按钮,有些不方便在屏上操作的也要用实体按钮!

网友E:
根据设备实际情况、一般都需要实体的紧急停止装置

网友F:
我们设备的情况是这样的,启动,急停是实体按钮,除外就一个报警复位。

网友G:
如果故需要手动操作,初了急停其他的都做到屏上就行了。为了方便的话,启动、停止也做实体按钮

网友H:
一般就是着急时必须能找到的,另外就是经常用的用实体按钮,屏幕上翻来翻去的不方便。

网友I:
请询问你的客户,是否对于操作面板的布局与元器件的选择有详细的要求,否则,基于成本的考虑,一切从简。
一般在关系重大安全的设备领域,触摸屏做数据与状态监视,傍边布局密密麻麻的所有的手动与自动的操作按键。

网友J:
自动
手动
启动
停止
复位
急停我建议还是在旁边设置实体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