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2):
大家好,第一次用安川的全闭环模块(SGDV-0FA01A),外加海德汉的编码器(ERN1378 204862S14-70),通过串行转换单元(JZDP-DOO3-000-E)连接。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要设哪些参数,因为客户比较急,明天就要去现场处理了。网上的资料也较少。有没有用过此控制方式的朋友呢,指点下呀

网友A:
没搞过,没说明书吗?

网友B:
应该闭环矢量控制吧、最好找找说明书;

网友C(2019-02-15):
参数怎么改?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sigmaWin+Ver.7软件更改参数,具体参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