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总烧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02):
现场有一台45kw,星型启动660v,没有变频的除尘电机,电机接口带着皮带的风机,电机底座有减震,避免不同轴发生,一个月内坏两次都是同一台电机,都是相间短路,接触器和线路检查过没问题,皮带处用手都能盘动不是很紧,请问大神什么原因电机总坏

网友A:
接触器的耐压是多少V的?

网友B:
相间短路一般温度过高击穿,扫堂吗?或维修时相间绝缘材料不符合等级

网友C:
估计是用铝线绕的,带负载就发热,很容易就挂。

网友D:
质量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是楼主中奖了 买的次品的电机了

网友F:
一个原因是电机质量有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负载发生变化,
运行的时候测一下运行电流,
也可能环境温度过高,毕竟是夏天了。

网友G:
监测过三相电流么,比如装设电流表做长期的观测,包括电源是否出现过缺相等情况;大致是哪个时间段损坏的。
电机的质量,也应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耐压是多少V的?
没注意,跟这个有关吗,今天看看接触器

网友H:
测一下电流,估计是过载

网友I:
运行状态测3相电流 看是否均衡 电机发热情况

网友J:
如果是同一相的话看一下该相电源,还有就是另一相是否有虚接

网友K:
相间短路通常是端部相间绝缘薄膜、漆布、或双层线圈的层间垫条没有垫妥,在电机受热或受潮的情况下,这些薄弱处绝缘下降,最后击穿形成相间短路。也有绕组间联线套管处理不妥造成。

网友L:
电机绕组绝缘的质量不怎么样吧,平时检测下电机的运行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M:
监测一下工作时电流,修复的电机也有可能是绝缘不好

网友N:
把运行接触器换了吧。

网友O:
把开关和接触器都换了

网友P:
楼主说的是同一台电机?

网友Q:
开起来检测一下三相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R:
电机是不是重绑的,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S:
回复 楼主:
接触器耐压等级不够估计会相间击穿短路。没有安装热继保护电机?

网友T:
每次都是同一相短路就查电源,如果不是就有可能是过载,就是线圈不符合要求

网友U:
过载了吧,怎么确定绝缘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原因是电机质量有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负载发生变化,
运行的时候测一下运行电流,
也可能环境温度过高,毕竟是夏天了。
只是一台风机什么原因能导致负载变化,现场环境温度不算低,但是晚上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接触器耐压等级不够估计会相间击穿短路。没有安装热继保护电机?
有过热,过热没跳,空开跳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三角形接触器缺相呢,电机星形启动,然后切换到三角形运行,就是三角形接触器缺相电机还是可以运转的,这是一种可能。还有风机出风口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电流,估计是过载
电机就是抽风用的,为什么能过载,过载怎么解决

网友H:
回复 网友S:
测一下电流,是不是超过额定了

网友H:
如果过载检查一下风机轴承,电机轴承,没有问题的话,一,环境太糟,勤打扫风扇,二,如果允许,根据电流降低转速,

网友V:
动平衡不好吧

网友W:
电机质量不好!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