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损坏原因

楼主(2016-08-02):
请老师指点,坏的比例

网友A:
1、软、硬件方面的原因,保护不过关。一些仿制机保护电路的原件取值不合理。对突发性输出短路反应不够。
2、采用的模块质量不过关。
3、现场高温高湿等。
4、储能电容不良。
另有一些原因,是说不清的原因:同一批机器,同一供电,相同的负荷,在同一环境,大部分正常运行,其中几台偶尔坏掉。这几台坏掉的原因就不好讲了。

网友B:
先看是整流坏还是逆变坏

网友C:
1外部原因,什么负载?多大功率?2内部原因,就复杂。

楼主:
08年产电梯用15KW变频器(永磁同步电机)共6台,一个月坏了4台变频器都是模块坏,有一台半个月坏了3台(电机三项阻值正常、不接地、接触器也换了、制动电阻也正常)变频器电阻二极管都正常,50V100UF电容换了6个,模块还没到。还有需要检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