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各位师傅好! 真是很粗心明明在手册上有却没有看到台达的脉冲频率检测指令是SPD 可以检测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如果把检测时间设为1秒那它的值就是当前编码器的输出频率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下图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呵呵 还是用得少了 不熟悉

网友B:
台达的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C:
这个用的少,不是很了解,谢谢分享

网友D:
时间长了就熟悉了。

网友E:
图示像是手册或帮助上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帮助上的内容就是脉冲输出的上一个指令

网友F(2018-05-06):
与三菱的一样,检测编码器可以,检测接近开关信号就不行了,精度太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是接近开关解析度差或者频率响应不行好吗?PLC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8-06-10):
有脉冲捕捉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