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6-08-03):
36kw蒸汽机12小时,电表测出的电量是540度,用计算电量这么算,而且对不到

网友A:
测一下实际每相电流是多少。

网友B:
36*12=430左右,和真实数据相差将近10KW,是极为不合理的。
1、计量设备是否自行安装的,安装方法与接线方式还有计量设备的选型是否正确。
2、除了36KW的蒸汽机,供电线路是否还有其他的辅助用电设备,比如电热锅炉,散热的冷却塔系统,循环的水泵系统。

网友C:
就如LS说的应该还有其他辅助设备吧。

楼主:
就是36kw的加热管,加上一个0.37kw的泵没别的,这个泵也不能用那么久电,测量的表是自己安装的,三相四线,互感器150比5

网友D:
每小时45度电,可核实一下功率大小(可测电流),再看计量准确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36kw的加热管,加上一个0.37kw的泵没别的,这个泵也不能用那么久电,测量的表是自己安装的,三相四线,互感器150比5
那就是电表有问题。以前遇到过,给人家装的三相电表,直接把电表后面的总开关打下,表盘竟然还会转,果断拆卸下来丢给采购员退货。

网友E:
1. 系统还有其他设备?
2. 蒸汽机超负荷运行?
3. 计量出问题?

网友B:
看下蒸汽机的厂家铭牌,估计原厂铭牌标示的是60KW的吧。

楼主:
测了一下电流三相分别是,73,74,75a

网友F:
超出这么多,是不是表有问题啊.

楼主:
知道了问题,是加热管更换过,不是原来的,功率比原来大了,谢谢大家同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电流三相分别是,73,74,75a
按你的这个电流数值计算,实际电量应为586kW.h(度),比你的电能表计量540kW.h(度)还要大,你还有得赚。

网友H:
找到了问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电流三相分别是,73,74,75a
36KW的三相负载,电流确实是36*2=72A,那么是不是电表还是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吧,电流是73,74,75A是整整机的,那么电流知道了,算出负荷就大出36kw

网友I:
在功率满载的情况下才是那样算得,所以跟电表不符合。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测量一下互感器实际变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电流是73,74,75A是整整机的,那么电流知道了,算出负荷就大出36kw
是呀,36KW,12小时的耗电电度数应该就是36*12=432左右呀,怎么会是540呢?
如果电表读数真的是540,那么真实的功率就应该是540/12=45KW,而不是36KW,所以我上面说了,相差将近10KW的数值。
要不看看电表,一个小时能走多少度?

楼主:
是这样的,实测电流73,74,75a就算中间的74a算,74*380*1.732*功率因素就是负荷了,得出的就误差小

楼主:
我自己这么理解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D:
按9楼的电流值,则计量数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