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右侧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03):
请问:右侧图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面四个图标,左边两个是UPS在线供电,UPS电池供电!右边上面是代表UPS过载,右边下面是代表电池损坏或没有!

楼主:
谢谢了!太好了!

网友B:
对,感觉画的挺形象

网友C:
还真不知道啊 学习了

网友D:
是多少千瓦的UPS?这种人机面板太古老了,现在都是中文液晶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那是你不懂!小UPS都采用这种面板的!只有大的才采用液晶显示的

网友E:
学习了,1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F:
跟一楼的朋友学习了,谢谢。

网友G:
还真不知道啊 跟一楼的朋友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H:
UPS电源,1楼说得详细

网友I:
这图标的表示方法,也是第一次见,学习了,谢谢1楼的

网友J:
除了过载图标稍微费力,其余都是直观

网友K: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L:
一般在侧面都有注释的.二楼正解.

网友M:
我也是跟着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上面四个图标,左边两个是UPS在线供电,UPS电池供电!右边上面是代表UPS过载,右边下面是代表电池损坏或没有!
学习了,谢谢

网友O:
是老机器了
这个功率也就1-2KW吧!

网友P:
这贴必须顶   学习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几千瓦,是给电脑用的UPS

网友Q:
UPS小的都是这样的图

网友R:
又跟老师们见见世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