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现在有个项目,通过旋转链板和伸缩链板来下料,甲方要求堆积成蒙古包,而且半径必须控制在3.5M左右。我初步的想法是一边旋转一边伸长下料链板,不知如何根据链板的旋转圈数来控制链板的伸缩长度,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思路和方法,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蒙古包的直立部分你准备咋整

网友B:
你的产品是什么状态的?
放下后可以一次性堆放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堆积结果还需要做实验试一下,以前没做过,没有什么经验。现在先把堆积的控制思路定下来,再来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准备先在原点也就是蒙古包的中心定点下料,等到编码器测到一定的圈数再开始旋转和伸长,每测到一定的圈数就伸长一截,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C:
什么物料?能用链板输送还能堆积成垂直的

网友A:
这个,锥形还好办,蒙古包的那个直立部分俺没有办法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酒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蒙古包啊,锥子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