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转换

楼主(2016-08-03):
怎样把0~25毫伏转换成4~20毫安的信号

网友A:
找变送器看看

网友B:
非标信号自己做运放处理成标准信号

网友C:
连个方法一个用运放硬件实现,另一个是采样到单片机然后数字实现再DAC。你要是不懂电路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这个估计是得着非标产品(定做)!
我没见过这种产品!

网友E:
先找专业的变送器厂家看有没有对应的规格,没有了再想其它方法;

网友F:
电子秤的接口模块有点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G:
找做隔离变送器的地方  定做

网友H:
1.用直流毫伏转换器,国内仪表厂大多有此产品;
2.用智能数字显示仪(万能信号输入的)带变送功能(4-20MA电流输出)的。

网友I:
直接找个逆变器模块转一下试试

网友J:
这不是标准信号,变送器都要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