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矩问题

楼主(2016-08-03):
伺服电机在速度模式  和位置模式时,不管转速多少输出扭矩都是额定转矩吧??也就是最大转矩。。,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是吧,转速大了,扭矩小吧

网友B:
额定扭矩是指满载时的输出扭矩,负载越轻扭矩越小

网友C:
当然不是啊   表情  本身我一只手就能拉动  为什么还要用两只手呢

楼主选型时 ,注意最大扭矩就行。

网友D:
速度跟转矩成反比

网友E:
这个扭矩实际与负载相关:负载小的话电机也就是如此负载力矩,怎么会输出最大扭矩呢

网友F:
扭矩的实际大小跟负载有关  最大输出扭矩跟你的选型有关

楼主:
谢谢大家,也就是负载大输出扭矩就大,负载小输出扭矩就小??只有在扭矩模式时才输出恒扭矩??

网友G:
你可以提起50Kg的重物;
现在你手上提的物体重5Kg,那你用的力气是50KG吗?

网友H:
在速度 位置控制模式下 扭矩是变化的 高速低转矩

网友I:
转矩模式给的是力矩,此时转矩是可调的,速度模式下给的是速度,额定转矩是一定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楼主:
大概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J:
为了适应设备本身的工况,本来就是动态扭矩输出的。
就像电网给你家供电一样,完全看你打开的耗电器的数量,开的越多,耗电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