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的PLC电位器的线接在这里

楼主(2016-08-03):
FP-X的PLC电位器的线接在这里如图
旋转电位器可以同时改变两个伺服电机的转速快慢。这三根线是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的吗?要是模块应该有端子的,怎么会这样出线啊。有点不明白?再个问题模拟量电压输入是两根线也不是三根线啊?

网友A:
PLC上的电位器是供PLC内部使用的,这么做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B:
就是将V1引出来了。

网友C:
脑洞大开啊

网友D:
这样用PLC没有保修了吧!不过这位脑洞有点大。

网友E:
把电位器引出来,方便外部调节吗?上次见到一个keyence的PLC也是一样,两个电位器直接扣掉了,直接从PLC里面飞线出来

网友F:
这样干的人也是个高手啊!
我是没遇见过!

网友G:
到时候,主机坏了,换主机,不拆卸新PLC主机来焊接飞线出来,还真搞不定设备。

网友G:
引用 楼主:
FP-X的PLC电位器的线接在这里如图
旋转电位器可以同时改变两个伺服电机的转速快慢。这三根线是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的吗?要是模块应该有端子的,怎么会这样出线啊。有点不明白?再个问题模拟量电压输入是两根线也不是三根线啊?
模拟量电压输入和模拟量电流输入,都是使用的二线制连接的设备。

楼主:
就是这个电位器,在操作板上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的快慢。

网友H:
这个侧面居然是电位器接线??
我以为是电源呢

网友I:
这三根线既然接的是电位器,就涉及不到模拟量模块了,
电位器只是电阻,电压也是是PLC供电的

网友J:
V0还在,是把V1拆了引到外部来了;

网友K:
把外壳拆了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L:
前几天见过西门子200的别人也是这样引出的
人才太多了  。

网友M:
高手。 能这样子搞的人肯定不会是死脑筋的。

网友N:
坏了就坏了,顶一个,千块钱的东西,没有什么保修不保修的。

网友J:
PLC通讯口有电缆插着,应当有触摸屏的,那么这个改装就实在不怎么明智了,在触摸屏上加一个数据寄存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通讯口有电缆插着,应当有触摸屏的,那么这个改装就实在不怎么明智了,在触摸屏上加一个数据寄存器不就行了;
是这样的,用电位器是调两个伺服电机的速度的。操作员方便工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通讯口有电缆插着,应当有触摸屏的,那么这个改装就实在不怎么明智了,在触摸屏上加一个数据寄存器不就行了;
是这样的,用电位器是调两个伺服电机的速度的。操作员方便工作。
但是这样更改硬件风险太大,其实可以使用软件方案解决调速需求的,就是Z版所说的通过增加触摸屏画面里面调速软按键+增加PLC控制器的调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