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故障灯亮起,有懂维修的吗?

楼主(2016-08-03):
正常用着就这样了,已经过保,看自己能不能修理,不行就只能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先看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DC5V,24V

网友B:
CPU的LED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
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1)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2)在用户程序中使用DIAG_LED指令点亮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
如果同时出现SF和DIAG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会交替闪烁

网友C:
先清除程序看看~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软件故障

网友E:
以前碰到过,是冲到水了,想连电脑看一下,发现程序没了,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可以用了,只一个输入点坏了,把线拆了输入灯还亮着,把这点的程序改了,用了几个月后发现这个点又正常了。

网友F:
扔垃圾桶可惜了,报个价我收了。

网友G:
可以试下3楼的方法,清除程序看看

网友H:
清楚程序,重新下一个试试。

网友I:
看看CPU的诊断信息

楼主:
刚用电缆试了下,发现都连接不上了,是彻底没救了吗

网友J:
接口也联不上,那拆开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怎么看,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K:
回复 楼主:
通讯口吧,网上有介绍的,我这里也有好几个坏的。

网友L:
先拆开清洗烘干电路板,装上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M:
通讯芯片没有坏 电阻之类的没有坏
就是主板问题了
可以30 50的卖了

网友G:
电源板和CPU板是在一张板上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和CPU板是在一张板上吗?
电源板在最下面,中间的是I/O板,通讯口也在这块板上;
最上面的就是CPU板;程序就存在上板里;

网友O:
楼主1200研究的怎么样了,这个200你确定程序指令没有问题,首先可能要在通讯口那里做文章了,估计终端电阻也烧掉了,换个新的再来检测其他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O:
没想到你这么关注我的,谢谢。

网友N:
这就是CPU224的上中下三块板;
楼主的故障基本上最上面这块板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想大概也是这样,也就是最上面的板最不好修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以前碰到过,是冲到水了,想连电脑看一下,发现程序没了,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可以用了,只一个输入点坏了,把线拆了输入灯还亮着,把这点的程序改了,用了几个月后发现这个点又正常了。
见过三菱的输出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