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中国南海7座岛礁建设是由世界级先进技术的挖泥船通过挖沙吹沙建设而成。
问:
海上挖泥船用的编码器,与普通等级的编码器比较,有什么特别吗?都是编码器,都是用作定位和角度控制。
答:
海上挖泥船用的编码器,用于在甲板上的挖泥装置曲臂的定位控制,不同于在甲板下舱内和控制室内,而是长期暴露在海风盐分、水气、高温连续作业的环境下的,所以对此编码器的使用环境要求的标准很高:
第一,外壳材料的防海风盐分的腐蚀。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外壳,是经过表面特殊氧化处理的全金属合金铝。
第二,编码器的外壳封装。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外壳封装,是全金属的无螺丝的一次性紧固密闭封装技术,这种技术几乎无法考虑维修的方便性,一般在返修率较高的编码器上是不敢用的。之所以要求无螺丝,因为螺丝的材质一般与外壳铝材不同,在海上白天高温晚上降温的温差下,因热涨冷缩的温差变化,材质不同的螺丝的密封性已经无法保证了。海风中富含盐分,这类盐分是很具有渗透性的(俗称“盐爬”),盐中的离子对于电气的腐蚀损害很严重,很快就会损坏编码器内部的电气元器件而失效。
第三,连续的高温作业,在南海地区的白天温度高,在高温下连续性的作业,不仅仅是对产品的温度等级要求很高,而且对内部的每一个零部件的筛选与品质管理,都有很高的要求。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产品在检测阶段,就必须通过高温烘箱80度下连续四小时的通电信号检测。
第四,远离大陆的维修不方便性。这个要求编码器必须是全行程的绝对值编码,而且在长期使用中无误码。并且在这种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下的高温连续作业,其故障率必须极低,而且,一旦出现信号问题,必须船上工作人员可以简单的查找和排除问题。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提供了一组4—20mA的信号输出和一组RS485的信号输出,4—20mA的信号可由船上电工拿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检测,而RS485的信号,可作为远程传输给控制室监控,提前预判编码器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A:
问题:工业产品没有不坏的,只有故障率高与低罢了

楼主:
如果仅仅从编码反馈技术上说,海上挖泥船用的编码器,是用于甲板上的挖泥曲臂的自动定位控制,必须是全行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无误码率。

然而,对于安装在挖泥曲臂上的编码器,其真正挑战却在于苛刻的工作环境。

不同于在甲板下的舱内和在控制室里的电气元件,安装在挖泥曲臂上的编码器,长期暴露在海风盐分、水气充沛、连续高温作业的较为恶劣的使用环境下工作,还要求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很少的返修率,对编码器的使用环境要求有很多特别的要求:
为保证结实,编码器外壳必须是全金属的外壳。同时,外壳材料需要能够长期防海风腐蚀,因此对外壳的封装与防护等级有着极高的要求。
长期的高温连续性工作,在南海工作的挖泥船,白天的长时间高温,这不仅仅是对编码器的温度等级的要求,更是对内部每一个零部件的筛选与品质管理有很高的要求,必须长期的耐高温老化。
另外就是检修与维护的方便性。由于远离大陆的交通不便,也难以配备齐全各种专业的技术人员,此款编码器必须能够很方便的检测与维护。

总之,这里的编码器应用,需能能够在海风水气高温下连续作业,同时由于维修需返回上千公里,所以其必须故障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工业产品没有不坏的,只有故障率高与低罢了
您好:工业产品的故障率高低,一般是以在普通的工厂车间使用环境下的比较。在海船上的使用环境要求完全不同,这不是普通的使用环境,在欧洲的船舶甲板上的使用的电器产品,一般都要通过劳埃德船级社认证,是高于一般的要求下才能上船的。上面介绍的这个编码器的品质等级已经高于国内市场一半以上的进口品牌编码器了。有些进口编码器的参数等级不符合都可能上不了船,包括在国内市场上某个著名的日系品牌的编码器用户也上去试过,被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工业产品没有不坏的,只有故障率高与低罢了
您好:我们正在计划做一款不考虑维修的很不容易坏的普通增量型编码器,很想听听您和各位经验丰富的用户的意见,一般的增量编码器都有哪些可能的坏,我们可预先设计进去如何克服这种坏的可能性,或者减少这种坏的可能性,非常期待您丰富经验的宝贵意见。

网友A:
船用,尤其是海船用,主要考虑防护等级、耐腐蚀性、耐气候性、耐震动等,这些都是必须的!
另外就是考虑数据传输,最好是总线工作方式,至于鼠咬,这个在船上也必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用,尤其是海船用,主要考虑防护等级、耐腐蚀性、耐气候性、耐震动等,这些都是必须的!
另外就是考虑数据传输,最好是总线工作方式,至于鼠咬,这个在船上也必须考虑
谢谢您,您说的我们已经在上面介绍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代号9600上都已经都做了,接下去我们要在最常用的增量编码器上也这么做,以满足最普通的应用市场,还继续保持增量编码器的低价。等产品投入市场一定请您使用多多提宝贵意见。谢谢您对国产优质编码器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用,尤其是海船用,主要考虑防护等级、耐腐蚀性、耐气候性、耐震动等,这些都是必须的!
另外就是考虑数据传输,最好是总线工作方式,至于鼠咬,这个在船上也必须考虑
谢谢您,您说的我们已经在上面介绍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代号9600上都已经都做了,接下去我们要在最常用的增量编码器上也这么做,以满足最普通的应用市场,还继续保持增量编码器的低价。等产品投入市场一定请您使用多多提宝贵意见。谢谢您对国产优质编码器的支持!
这个你还是空口白牙,也不给我来两个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