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磁阀进,排气

楼主(2016-08-03):
如何用图中电器,控制2个电磁阀,工作要求按绿色按钮指示灯亮,数字显示继电器工作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打开完成进气15左右,数显时间到排气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第二个电磁阀打开放气20左右,同时蜂鸣器报警,排气结束后自动复位,红色按钮手动排气,同时进气关闭,排气阀打开,蜂鸣器报警,数显继电器复位从0开始,黄色按钮点动进气

网友A:
工艺过程描述不清楚1、按下绿色按钮数显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的同时是不是就开始进气?2、排气完毕是不是自动开始第二个循环?3、24VDC电源是给电磁阀提供电源?4、三位旋钮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最好画张图表示得清楚一点,看得有点乱.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让你给出电路图呢

网友C:
你要什么?
我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你给出电路图呢
我是说画张工艺流程,会比较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按绿绿数显工作电磁阀进气你提前的问题是我想的,三位旋钮只是一个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张图为什么按线路接,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个图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已发过帖了;同一问题,不宜重复发主题,重复主题通常需删除。
一个简单问题,得不到所需答案,则也可从自身找问题;比如,描述是否清楚等。
可以按楼上几位的意见,先把控制要求理清楚;
另外,基础如何,对控制电路是否了解。
再者,因为不了解现场细节,他人通常只会给出提示或参考意见;即使他人给出完整方案,自己仍需核实。
具体工作,需自己完成。

网友E:
这款数显时间继电器是正泰的啊  好像确实能设置两组时间,第一组设置为15秒   第二组设置为35秒。
"排气结束后自动复位"  意思是复位后继续循环?
“红色按钮手动排气,同时进气关闭,排气阀打开,蜂鸣器报警,数显继电器复位从0开始”指的是一按下按钮,立即复位吗?
我感觉画的好像与楼主描述的有点区别,特别是KT控制KA1这里。

楼主还是说清楚一些,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作要求自动往返充放气可以手动和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天我就按照你的图试验一下旁边小图要使用吗?怎么加到前面的图中?谢谢你了

网友F:
顶楼还是用EXCEL或者CAD画一个逻辑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数显继电器是kT几?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有实物接线图吗

网友G:
建议先做好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边边小图怎么使用,谢谢你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时间继电器JS14S有四种型号,我们不晓得他的是么型号的。他的原控制原理中进气和排气之间有间歇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就按照你的图试验一下旁边小图要使用吗?怎么加到前面的图中?谢谢你了[/quot

那小图是接在计时器复位端子9和10上的,不用怎么复位啊表情,前面L N是20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数显继电器是kT几?
楼主用的KT是可以设置两组时间的吗?  有没有说明书   贴出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用kT控制KAKA控制电磁阀使其进气后再排气,就是对一产品进行充气,预定15秒,后充气完了,然后下一组继电器工作控制第二个电磁阀第二个电磁阀排气,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进行保压通过数显继电器保持产品内气压,数显时间到了,放气,但同时线路中必须有手动和点动,,还能自动往返来回工作进行第二充气放气保压放气时蜂鸣器报警

网友H:
这样说的有点乱,最好捋一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车间检漏用,,一个产品做好了,对其密封性,进行检测,看看漏不漏气,用两个电磁阀一个进气,一个放气,进气15秒,排气20秒,要求用一个数显继电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两个中间继电器,黄绿红三个按钮进行控制,有进气过程出气过程,进气后保持气压过程,用上图纸能实现控制吗,要求数显按起动按钮数显工作时间到kT控制进气排气保压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他只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就是数显的那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套控制电路的原理:1、按下按钮(没标元件符号名),中间继电器R1得电动作并自保,同时L1得电、时间继电器T1和T2得电开始计时、电磁阀A得电动作;2、到T1整定时间,T1延时断开点断开,电磁阀A失电复位;3、到T2整定时间,T2延时闭合点闭合,中间继电器R2得电动作并自保,R2动断点(常闭)断开致使R1、T1和T2失电复位以及L1失电、时间继电器T3开始计时、电磁阀B得电动作、L2得电;4、到T3整定时间,R2、B2和T3失电复位以及L2失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车间要求按起动按钮T3数显继电器得电工作要求计时,完成一系列动作后自动复位再工作,同时T3数显继电器还得自保,就是充气后产品保压多少秒

网友A:
按你先前的电路图改的,只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还有就是不知道24V开关电源起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电源开关是总电源,因为继电器是24v电源控制的,你发的图我看不到急急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动断常闭和常开应该接到一组上面吧比如235是一组23常闭25常开我接R2,23常闭然后5端常开要不要接线?电源下来第一个按钮是起动按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之前发的文档,下载就能看见。你说图看不见,我重新发了一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你了我是不是把他常开常闭弄乱了就是我说的R2假如啊235一组常开常闭23常开25常闭,我发的图中R2常闭常开应该用一组对吧

网友I:
楼主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图中继电器八脚的78线圈,642一组常开常闭135一组常开常闭
图中R2常开常闭怎么接线,如果我接到642一组行吗62常闭的我接常开的接到64行吗最近把我搞的神经了我的意思是R2常闭我接62,下面R2常开我接64可以吗谢谢回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你的接法是行不通的,上面常闭的两根线是3#和4#,下面常开的两根线是1#和7#,两个点是四根线,你怎么能接在一组常开常闭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楼主:
我发的那个图为什么按照接线图他不能工作按上面第一个按钮T3数显不工作是我接线错误,我接线按照图接线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按这张图接的线,应该是能工作的。你按上面第一个按钮,数显时间继电器是不会马上开始工作计时的。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噢我领导说他以前单位就是这么接线的,,说按第一个按钮数显继电器马上工作,我说不能,他说以前他们就按照图接线的,能行,为此,他把我开了,我冤死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让你误导了,你把T1用作数显时间继电器的话,不就是一按按钮数显时间继电器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J:
多试一下,先想好原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我按照我发的图接线按钮按下继电器数显工作马上工作按你发的图数显工作,不也行吗,他的意思按下去数显工作,保压的时间数显也工作,我们领导不是电工表达不清,我被他整晕死了我就按照你的图接线了,不行就算了吧

楼主(2016-11-17):
有谁知道东台SD620钻孔机操作方法,pCB电路板钻孔机的,如何查料号,查刀盘如何更改,怎样操作机器,电脑键盘上各键含义,主要是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