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损坏特点

楼主(2016-08-03):
IGBT损坏种类有三种:一.炸机。二.击穿。烧坏。
炸机又分四种:1.负压消失导致的炸机。2.上下管直通导致的炸机。3.驱动电压低导致IGBT进入放大区烧毁型炸机。4.模块控制端子控制线漏插或氧化脱落炸机。
击穿又分三种:C极对E极【U.V.W】击穿;C极对G极击穿;G对E极击穿。
烧坏比如模块不能触发,栅极电阻变大变小,内阻变大,触发电阻变大或变小,耐压变小。。。

网友A:
不错!、
看来楼主是下功夫研究了IGBT

网友B:
有些可能是擎柱效应导致失控吧

网友C:
反正都是不能用了,
修电磁炉常换。

网友D:
不错的经验总结。

网友E:
原装好贴,顶一个

网友F:
大多数IGBT损坏都是炸毁的

网友G:
还有主电容失效炸机  很常见

网友H:
如何用常见的仪表判断是哪种类型的炸机?

楼主:
回复9楼:数字万用表就可以啊。

网友I(2020-03-10):
我最近碰到两种IGBT损坏的情况:
1,E与C常通,上电就过流;
2,E与C导通电阻只有100欧左右,导致器件发热;

以上测量是没有通电时候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所得。

网友J:
都是文字的东西,太过于理论,实际上在变频器或者相关的电力电子类设备中,当器件炸毁后,不要急于扔掉,而是可以将它拆开解剖,查看元器件损坏的程度,比如有些是引线焊接不良开路,有些是整流坏而逆变完好,还有的是上下桥直通引起严重炸毁,根据这些炸毁器件倒推向前,寻找驱动级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开关时序,驱动幅度,驱动电流能力,或者是负压关断能力,真的可以挖掘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