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两次发现这样的问题,有次设备没电,检查断路器有两相不通,更换后再送电,开关跳闸,处理好短路点后恢复,后来检查那个换下来的开关,发现又都是通的,反复开关通断正常。一个质量好的断路器是不应该因为过电流烧坏触点的吧,不至于连它自己都保护不了吧?

  后来又有另外一台设备,电动机不转,发热,检查断线一根,恢复后电动机转动正常,当时到中午急于吃饭也没测三相电流,下午他们又说还是不行,他们说开关总是跳闸,他们合了好几次,最后突然变成反转了,我很奇怪,电机就这么坏了?检查三相线路发现阻值不一样,原来是有接点接触不好,恢复后再检查电源,居然断路器有一相不通,断开再合上,居然又通了,再开机测三相电流正常,也不反正了,没有开关换,现在用了几天,也没说有问题。

我想断路器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里面有热元件,故障跳闸后强行合闸可能因为部分热元件没有降温复位没有合上,但是其他的可能合上了,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样质量问题或者说缺陷,也不排除新的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断路器都是知名的大牌子)

网友A:
性能不良,该种情况下,通常需更换。

网友B:
应该换了,现在的开关真假难辨

网友C:
也碰到过,很讨厌,烧一台电机,测一相不通,换电机后送电测,又正常了,

网友D:
应该果断换掉,不换是个隐患,说不定哪天又缺相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果断换掉,不换是个隐患,说不定哪天又缺相会烧电机。

本来会跳闸的,但是故障又没处理又反复合闸才出现的情况,我想换个新的也会出现。

网友E:
要换,
试想,换断路器和电机,哪个更划算?

网友F:
这个我以前网上买的浙江人生产的所谓施耐德,出过多次这种故障,现在都是直接找施耐德正规代理

网友G:
遇到这样的电器元件,最好更换质量好的,不要将就。

网友H:
换是必须的,牌子越大假货越多。

网友I:
我昨天刚好也碰到累似问题,缺C相。拆下开关后再次测量三相开关通断居然正常了。我想可能是开关性能不好,只要加载内部就会拖扣吧!换个新开关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不良,该种情况下,通常需更换。
还是会跳闸,要不然电机也烧了

楼主:
缺相电机有可能反转吗?

网友J:
这个发现不好就及时跟换了吧,带病的东西不放心的。

网友K:
这样的断路器发现了就要马上更换。

网友L:
一会好一会坏,肯定不好用,换了最好

网友M:
这个必须要换,带病运行可能会更加影响生产

网友N:
不会是买到“李鬼”了吧

网友O:
换个大一规格的

网友P:
必须更换,否者会有之后更大的损失,不信就试试吧。哈哈

网友Q:
为了安全还是换了吧。

网友R:
应该果断换掉。

网友S:
不要省钱
赶紧换了吧!
就算修好也不一定能用多久!

网友T:
换吧,不然说你技术不行!

网友U: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毛病,都是换了。

网友V:
不换就是隐患,能说换不换

网友W:
一个质量好的断路器是不应该因为过电流烧坏触点的吧,不至于连它自己都保护不了吧?
这就话我想肯定是错的!看看断路器的合格证,触点通断能力不是无限的 是有额定值的!短路情况下 瞬时电流肯定会超过额定值的!即使还能用触点也是受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一个质量好的断路器是不应该因为过电流烧坏触点的吧,不至于连它自己都保护不了吧?
这就话我想肯定是错的!看看断路器的合格证,触点通断能力不是无限的 是有额定值的!短路情况下 瞬时电流肯定会超过额定值的!即使还能用触点也是受损了的!
断路器本来就是作短路保护,如果短路一次就要换,还不如用熔断器了,
参数恐怕不是你说的意思吧

网友X:
前些时候也遇到过这事,因电路故障断路器跳开,反复几次合闸后发现一相不通了,更换下来后再测居然好了

网友Y:
维修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不思解。后来就换。

网友W:
回复 楼主:
三相空开跳并不都是短路!楼主碰到过短路吗?实实在在的短路?听到过放炮吗?那是会让人胆战心惊的!!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三相空开跳并不都是短路!楼主碰到过短路吗?实实在在的短路?听到过放炮吗?那是会让人胆战心惊的!!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什么意思?

懒得跟你说,没意思,每次都是些很弱的问题反复在这里扯,什么碰到过短路吗?听到过放炮吗?你不肉麻吗?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三相空开跳并不都是短路!楼主碰到过短路吗?实实在在的短路?听到过放炮吗?那是会让人胆战心惊的!!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什么意思?

懒得跟你说,没意思,每次都是些很弱的问题反复在这里扯,什么碰到过短路吗?听到过放炮吗?你不肉麻吗?
懒的说就别发贴啊!这是技术论坛,有不同的意见就不能探讨了?你就是唯一正确的?
每次都是些很弱的问题反复在这里扯!每次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扯了几回了!既然你听不进别的意见,那我也就不说了!让您肉麻是我不对 这给您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三相空开跳并不都是短路!楼主碰到过短路吗?实实在在的短路?听到过放炮吗?那是会让人胆战心惊的!!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是什么意思?

懒得跟你说,没意思,每次都是些很弱的问题反复在这里扯,什么碰到过短路吗?听到过放炮吗?你不肉麻吗?
懒的说就别发贴啊!这是技术论坛,有不同的意见就不能探讨了?你就是唯一正确的?
每次都是些很弱的问题反复在这里扯!每次是什么意思?我跟你扯了几回了!既然你听不进别的意见,那我也就不说了!让您肉麻是我不对 这给您道歉了!
不一定是你一个人,类似的贴子出现过几次,扯来扯去很烦人,你说的断路器的参数是合格的指标,这个指标范围肯定要大于实际使用出现的情况,否则就是不合格品,
我遇到过配电间主断路器触头烧坏的情况,新的,找来供货商,说我们过载过流了,我说过流它不跳闸不还是你们的东西有问题吗?后来又听说别的车间也烧过,我发现一个共同点,不是新的就是长时间没用过,备用开关,双电源联络开关,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触头上有灰尘接触不好、没过流照样烧

网友Z:
肯定更换啊。

网友R:
这种情况,通常直接更换。

网友AA:
这是隐患,必须换掉。

网友AB:
回复 楼主:
缺相后电机运转方向是有可能反转的,开关大品牌不一定是真的大品牌的。

网友AC:
经常有这个问题的不通就换

网友AD:
我是经销低压电器的也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还是正泰的,现在都不敢用DZ47的空开带电机了。这种情况太危险,断一相电机直接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是经销低压电器的也经常碰见这种情况,还是正泰的,现在都不敢用DZ47的空开带电机了。这种情况太危险,断一相电机直接烧掉。
我这个开一下还是能跳闸,只是要注意合闸不要太急

网友AE:
回复 楼主:
不会

网友AF(2016-09-13):
这个必须换的,不然烧电机了就是大事了,说是你判断不清

网友AG:
   我看了你发的这个贴,大家交流的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电气技术是一项要求高技术,所以要严谨谨慎分析问题,要从工作原理来分析。也希望下面的朋友调整心态,只要把自己观点回复就OK,千万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产生意见与摩擦,和谐才是论坛的主题。
我对楼主的问题答复就给他一个断路器原理就足以:正常运行,线路接通状态:此时主触点闭合,自由脱扣机构锁定主触点置于合闸位置,此时过电流脱扣器的线圈和热脱扣器的热元件与主电路串联,欠压脱扣器的线圈和电源并联。
电路短路及严重过载:此时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吸合,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主触点断开主电路。当电路过载时,热脱扣器的热元件发热使双金属片上弯曲,推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
电路欠电压状态:此时欠电压脱扣器的衔铁释放。使自由脱扣机构动作。在远距离控制操作时,选用分励脱扣器,在正常工作时,分离脱扣器线圈处于断电状态,当进行远距离控制时,可按下启动按钮,使线圈通电,衔铁带动自由脱扣机构动作,使主触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