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个牌子的电解电容

楼主(2016-08-03):
维修三菱伺服拆出来的,居然没有容量了!记得之前也有人吐槽过这个牌子的电容!

网友A:
这个: 电容容量降低太多甚至没有容量,也就是电容报废

网友B:
是不是这款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C:
其他装置上,容量降低或漏电流加大的以前遇到过,没注意是什么牌子。

网友D:
呵呵;任何电子元件都不可能保证无限期用一直不坏,那怕是用在航天上也不可能保证绝对不坏;

网友E:
用红宝石的质量会好点。

网友F:
三菱E740变频器用的也是那个牌子的电容,那个牌子好像是日本的牌子,就是一个标号,没有标耐压及容量,很是不应该。维修时对它的检测没有标准。好像他们故意这样做

网友G:
记得这清呀,看来楼主经常修这个呀~电子元件都有寿命的,电容坏最正常

网友H:
电解电容在电子电路中,是容易坏的。

网友I:
现在的这个确实没有以前的好了

网友J:
电容本身就比较容易坏

网友K:
是不是尼吉康的电容?求扫盲

网友L:
关键看使用环境和时间!
任何元件都有寿命的!

网友M:
电解电容是有使用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尼吉康的电容?求扫盲
是的!

网友N:
电子元器件的质量差别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