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一台 台安n2 1.5kw变频器自身干扰造成启动误报oc-s或oc-c,尝试维修6台,焊开oc报警光耦pc817的3,4脚就不报,带电机转了两个多月直到现在还是没问题,求大家解决方案

网友A:
是多台安装还是单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跟这个没关系,自己维修时试机就会报

网友A:
是不是IGBT的C极管压降检测电路的快恢复二极管有问题或报警电路的小电容有问题,请检查。您把光耦的3脚与4脚焊开,等于取消了报警,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快恢复二极管我加横流源测了,pc817 对应的3,4脚有个贴片电容,我怀疑过,我并了一个474nj的电容有明显的改善,还是会偶尔报,929的 9,10 脚我也并过小电容,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B:
驱动电容  容量和D值有没有怀疑过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把故障在硬件屏蔽了。一直用着正常?那就不应该是干扰问题了。这个故障的阈值是软件设的?还是硬件给定?是不是比较器(硬件)问题?还是软件的逻辑控制存在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安n2 1.5kw启动即报oc-s,我测互感器没问题,把主板换过启动还是报,没办法,我就在pc5(pc817:传输oc报警信号光耦)34脚对应主板位置并上474nj的电容,效果很明显,不过偶尔还是会报oc——s,我测驱动电路上三路电流电压很相近,电压几乎相差0.2v左右,下三路也是如此,输出uvw任意两相之间电压相等,大致可判断驱动电路没问题,主板换过,可判断电流检测后级电路没问题,下三路驱动光耦pc929的910脚我全并过474nj的电容,作用也不太明显,带电机转几小时就报oc,模块我用恒流源测过了,没问题,而且这种情况还比较多,我将驱动电路上的电阻全测过,正常,以前甚至将923929及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全换过,还是不行。我想驱动电路的问题应该不大,我还在主板和主电路板的插线上加磁环,还是不行,开关电源的+5v电容换过量过没问题。我最近的解决方法是将pc5的34脚直接焊开(腾空)这样就不报了,这样修了5,6台用了一个多月,到现在都没出现问题,我想下次应该会直接炸模块吧。情况就是这样,您有什么高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此说来,这个故障保护很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是否能得到软件的测试呢?它是基于什么理由来接货这个故障的呢?你现在仅仅是在硬件上找问题,是否软件存在BUG?

屏蔽故障,也不是好办法。还是应该知道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再做相应的解决。

另外,这个管脚悬空了,是否可以连续监控和测试它的波形,看看是否有规律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挺深奥的,直白点,您觉得是哪的问题?软件故障指哪方面?存储器参数?

网友C:
没有呀,你不是把那个管脚抬起来悬空了吗?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波形,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关键是找原因,不是处理问题,还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误动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