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3):
组态王和DVP-ES2通讯求助:
1、用的是组态王6.55版本的通过RS232和DVP-ES2的编程口连接,设置的通讯速率为115.2K,7,偶,1,字元件能顺利的读出,显示但位元件(主要是M)不能顺利读出,通过调试口看参数显示读取M0-m721失败,程序里也用了部分S位(S100-S160),S位能正常读出,而且反应速度极慢,所有数据都要间隔3秒左右更新一次(程序里有定时器),完全不能使用。但看通讯电缆的指示灯隔2-3秒左右闪一下,就完成了数据的读取,其余时间通讯灯都是熄灭的,没有通讯。
2、选择的驱动程序是DVP-40EH的驱动,同样的程序和设置在DVP-EH3上能争产通讯而且速度较快,估计更新速度为2/秒
3、后仔细看通讯帮助,原料组态王在读取时采用打包的方式,字元件位32-125,默认32,而位元件则是采用1024个位打一个包,但S元件又能正常通讯,是不是因为一次读取的位太多,造成不能读取了?
4、后采用实验的方法得出结论位的读取需控制在250个,超过就不行,即在调试窗口看到打包情况,如显示M0-M250读取就成功,如M0-M256则显示读失败。
5、后将需要的位元件进行分散采用了M0-M250,M2000-M2250,M3000-M3250,主要是打包时避免大与250个位,则可正常通讯显示状态,但工程中肯定不能这样用的,还有就是通讯速度咋个会那么慢了?波特率变化了很多种,如9600.19200等,都是一样的。
6、请教一下各位是啥原因了?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忘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