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04):
本人通讯小白一枚!网上看一些PROFIBUS通讯都是很高深的 不适合我!我只想知道2台PLC通过DP通讯上了后我写程序怎么调用从站的地址?或者一台PLC与一个电缸控制器通讯上了 我PLC里写个地址让电缸运动 这种地址是怎么对应的?不用PROFIBUS通讯的我明白 直接I/O走线我明白,但这种通讯是怎么对应的?用的是西门子300PLC,用博途V13编程。希望高手们提供简单易懂的说明 !谢谢了 !

网友A:
这个么,通俗一点就是:
你给人写信总要扔邮筒吧,这是你将要给电缸的数据已经放入存储区了,也就是邮筒了,那么总要邮递员给送过去吧,此时DP接收发送功能块就相当于邮递员,对方家和你家总有地址吧,这个地址就是造房子的时候已经分配好了,相当于你组态的时候已经组态了DP地址一样。

看看Step7的SFC14,SFC15功能就知道了,如果是博图编写S7-300//400的程序,和Step7中也差不多,如果是1500的程序,那么对照一下SFC14,SFC15现在在1500中的叫法就可以了。

不过,最最关键的不是PLC的部分,而是你电缸的DP地址的对应,在电缸的通讯手册上会有,否则人家电缸一日本人不懂汉语,你给人家写中文信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通俗一点就是:
你给人写信总要扔邮筒吧,这是你将要给电缸的数据已经放入存储区了,也就是邮筒了,那么总要邮递员给送过去吧,此时DP接收发送功能块就相当于邮递员,对方家和你家总有地址吧,这个地址就是造房子的时候已经分配好了,相当于你组态的时候已经组态了DP地址一样。

看看Step7的SFC14,SFC15功能就知道了,如果是博图编写S7-300//400的程序,和Step7中也差不多,如果是1500的程序,那么对照一下SFC14,SFC15现在在1500中的叫法就可以了。

不过,最最关键的不是PLC的部分,而是你电缸的DP地址的对应,在电缸的通讯手册上会有,否则人家电缸一日本人不懂汉语,你给人家写中文信有啥用。

通俗易懂,讲课就应该这样讲

网友C:
电缸会有相应的状态字控制字对应,直接照对应的字填数字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D:
DP通讯我是对照着例子研究了不少时间才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很好!
通俗易懂!

网友F:
这是个300和1200的   300和300的和这个一样,也是直接建立传输区就行。
如果想把主站的MB300传输到从站的MB400,就是 在主站中将MB300用传送指令传送到QB200,建立主站QB200到从站IB200的传输区。在从站中再将IB200传送到MB400,其实和以前STEP7中的指令传送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感谢您了!你这个是我正需要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