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原本是打算做一个项目的程序下载步骤的说明书,然后点击可访问设备时,发现搜索到了同事的电脑,显示类型是SIMATIC PC,这个是什么情况?以前搜索没有出现过这个

网友A: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搜到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博途软件搜索的,同事几百台电脑就只显示了这一个

网友B:
SIMATIC PC
你们同事都安装了SIMATIC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搜索到的那台电脑没有装SIMATIC,是搞C++的同事,不做自控的

网友C:
可能同事的电脑上也安装了西门子的博途软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她确认过了,没有安装西门子相关的软件

网友D:
这个: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选择西门子的话你应该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网友A:
又来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