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04):
之前修的三垦变频器因为测的电压值偏高,借了块fluke数字万用表测,电压值平衡了,这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如果电压平衡,那为什么指针表测的值不平衡,不应该是多大值三相至少应该是平衡的吗?

网友A:
这个是谐波分量在作怪,三相的谐波一般都是不同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这样啊,怎样能看出三相谐波是否一样,或差多少那?
什么样的表能消除谐波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指针表测别的变频器,三相就没有差别,这跟变频做工有关系吗

网友B:
如果你直接用交流电压档去测UWW之间的电压,交叉表笔就有可能结果不一样。可以用直流电压档测UVW和直流母线间电压,只要每次测得的电压一样(直流线线电压的一半)就认为输出正常。

网友C:
我喜欢用指针表测量,看起来要准一些

网友D:
可以用福禄克15B数字万用表,很好用。或带有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是专门用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的。如果用普通便宜的万用表就不如指针表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条件允许的话选择好工具好仪表,事半功倍。福禄克的手持表里面中端及以上不错,低端表不好,远远不及安捷伦的低端。国产表里尤利德71系列也可以用。再配备一块指针表,如MF500或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