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PLC的连接

楼主(2016-08-04):
两台组态王计算机怎样读取PLC的数据

网友A:
什么品牌型号的PLC呢?读数据有啥要求?!

楼主:
s7200显示数据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显示数据就可以
具体CPU型号呢?是两台计算机都要读取它的数据?!

网友B:
plc两个编程口的,一个连接一台电脑

网友C:
楼主用的怎样的CPU